请教刘岩利老师运动控制是否可以模拟?

楼主(2012-04-02):
请教请教刘岩利老师:

        本人对运动控制很感兴趣,最近看到灌胶机(实质是XY运动),想自己编写一个运动控制XY轴程序,用松下PLC,

请问目前有可以模拟的HMI可以将我编写的程序很直观的显示出来,证明自己的程序编写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不清楚您对于这个系统有多了解,需要模拟到什么程度。如果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话,至少也要有两个电机才能有效的检验程序是否正确,只用HMI肯定是不够的。如果对PLC和电机控制都比较熟悉的,细节的东西有把握不会错,到是可以在HMI上随时显示电机位置,大致模拟出运动过程来。

网友B:
新代 寶元數控都有這樣功能 PLC是做不到

网友C:
松下FP西格马+普通触摸屏就可以吧,只是用触摸屏的轨迹动画。。。。。。。。。。学习了。。。。。。。。。。

网友D:
Codesys平台的MotionController软件都可以将电机做成虚轴,并在软件的视图里进行仿真,看到直观的动态轨迹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