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PLC和屏的系统搭配问题

楼主(2012-04-02):
RT:最近要搞个系统,共4套设备,每套设备一个PLC,公用一个屏操作,客户指定用西门子的,现场需要4台PLC部分数据共享,一台PLC远距离和屏通讯,打算用S7-200 10几点即可,要求PLC带2路PWM输出,屏用10寸的,不知道哪位朋友熟悉西门子,能给指点一下,他们之间用什么通讯比较划算,选择什么型号的,需不需要增加扩展模块什么的。谢谢!

网友A:
最好用S7-12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S7-1200

网友C:
西门子200+CP243-1以太网模块,PLC之间以太网通信,相互数据共享,远方的屏和PLC之间可以以太网,也可以进行485通信;维纶的屏很方便和西门子200PLC进行通信的;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有现货的朋友,希望能给我个好价格,第一次用,还没有西门子好的进货渠道。qq 1260887872,谢谢

网友D:
用MPI协议即可

用MPI协议即可

用MPI协议即可

用MPI协议即可

用MPI协议即可

网友E:
s7-200 的plc已经停产了,势必以后的价格应是个上升的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E:
s7-200 的plc已经停产了,势必以后的价格应是个上升的趋势!

原来是这样,替代产品是什么哦?

网友F:
没停呢。性价比相对满足要求即可,已经用另外号加老黄了。嘿嘿

楼主:
方案求助继续进行中。。。。。。。。。。。。。

网友G:
我想也好是以太网好点。 维纶的屏支持以太网, 通信距离也远些。

网友H:
et200试试,分布式io,支持PROFIBUS DP 和PROFINET 工业现场总线

网友I:
200的PLC一般都有两个脉冲输出Q0.0,Q0.1,CPU224Xp 有一个是10输出,14输入的,还有两组模拟量输入,一组输出;通讯用以太网要用以太网模块,CP243-1;

西门子的触摸屏MP277 10寸的 反应比较慢,工控电脑会很快!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网友E 的回复内容:s7-200 的plc已经停产了,势必以后的价格应是个上升的趋势! 原来是这样,替代产品是什么哦?

停产了吗?? 我们前段时间买的还是200啊  不过培训的时候老师到是说过1200

网友L:
我觉得加EM277模块,用PROFEIBUS通讯好一些,这样每一个CPU上的RS485接口都能空出来,方便以后监控或调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