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I151-1AA05-OABO`的SF;BF闪烁故障原因

楼主(2012-04-02):
我单位有一个生产线,用的是西门子S7300,使用了5个接口模块(IMI151-1AA02-OABO),其中一个模块出现SF、BF闪烁而无法工作,更换IMI151-1AA05-OABO(以前代用过),故障依旧,把该模块换到其它模块位置,选好地址工作正常,从CPU( PROFIBUS)总线能够找到该硬件,出现的是X(经查为数据们有交换)反复替换、查找故障依旧,不知还有其它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
   SF 硬件或是通讯出错,可能是本站点有模块有问题或是与总线的通讯组态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