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控制器编码器如何接线

楼主(2012-04-02):
找个二手台达A2 400W伺服控制器带电机一套,电机到伺服控制器中间的线和插头都没有了,电机屁股后出来一根屏蔽线

颜色4根比较长,颜色分别是

蓝色   棕色    白色  白+红色

还有4根比较短的线,颜色分别是

橙色  橙+红  黑色  红色

短线应该是没有用,长线才是编码器线吧?  不知道如何接伺服控制器的插头

A2手册接线不一样

网友A:
"电机屁股后出来一根屏蔽线"與電機有無可插拔的端子?可量測各個顏色的線對應的端子PIN腳做比較

网友B:
直接咨询中达电通

网友C(2017-07-05):
求俩个电机上下同步参数和接线法

网友D(2017-08-09):
现在正在学习台达伺服控制,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