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提高燃煤蒸汽锅炉热效率的方法

楼主(2012-04-02):
我公司有一台35T燃煤蒸汽锅炉,链条式的,角管膜式壁的,设计热效率是75%,可是始终达不到,现在想向各位专家请教,能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提升锅炉热效率,另外锅炉的额定热效率一般都是如何确定的,如何得出的锅炉热效率。谢谢

网友A:
锅炉的热效率就如同家里烧水一样,怎样让燃气灶燃烧产生的热量最大限度的让水壶吸收,取决于燃气的火焰大小、水壶的吸热系数,周围空气的对流散热性能,火焰的对外环境辐射大小。所以要想提高锅炉的热效率也是如此,尽量减少炉子的对外辐射量度,通过耐火砖和炉体的设计进行,对大限度的减少烟气带走的能量,通过锅炉炉管的多转向设计和废烟气的能量在利用,提高炉管的导热系数,减少内部介质的结焦,定期清理炉管外部的积灰,充分调节燃料与空气的燃烧比等等都可以提高热效率。

楼主:
这些方法我们都试过,但还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比如说从水、燃料、操作方式、风煤比如何配比等的方式上进行改进。另外,我想知道热效率是如何计算得出的,如果能计算,是否可以通过某种公式计算出最好的解决办法,请各位专家赐教,急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