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讯寄存器地址

楼主(2012-04-02):
正弦变频器与PLC进行ModBus通讯

求控制变频器运行、正反转、频率、加速时间、减速时间的ModBus地址,对应的变频器中寄存器地址是什么?

用的变频器是EM303A

F0-07是速度

F0-08是运行方向

F0-09是加速时间

F0-10是减速时间

变频器运行控制是F0-多少

网友A:
   没有玩过变频器的 MODBUS 通讯的农民工飘过

网友B:
控制变频器运行 、正反转、频率、加速时间、减速时间的ModBus地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玩过变频器的 MODBUS 通讯的农民工飘过

只了解过RS485

楼主:
RS485只是接口,MODBUS是通讯协议

网友B:
F0-07是速度     0007H

F0-08是运行方向0008H

F0-09是加速时间0009H

F0-10是减速时间000AH

变频器运行控制是4000H

网友D(2018-08-01):
引用 网友B:
F0-07是速度     0007HF0-08是运行方...

4000H换成十进制不是16834+10001不是超位了怎么计算地址?

不善其身,不正其名

网友:
学习一下顶一下,多谢楼主的分享.

不善其身,不正其名

网友:
学习一下顶一下,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E:
是16进制的,不是十进制

网友F(2020-12-20):
大师,有没三菱连正弦变频器的程序案列,一直没看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