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20 电源输入380V可否改为220V供电?

楼主(2012-04-02):
手头现有一M420    6SE6420-2UD17-5AA1 的变频器电源输入为三相380,请问能否改为单相220V输入一遍单相电设备使用。如何可行,请告之具体方法!

网友A:
  单相220V输入单相电设备使用?

没有玩过,只知道有些型号可单相输入供三相电机使用的说

网友B:
你接上试一试,变频器也坏不了,有的不行里面有三相电检测

楼主:
对:lqf196310关于你接上试一试,变频器也坏不了,有的不行里面有三相电检测 内容的回复:

试过,显示正常。但是一直抱欠压故障,无法启动。想屏蔽电压检测,但不知检测部分在什么位置。求高手指点

网友C:
如果是测试变频器的话建议用个升压变压器,把220升压到380。直接供220电压,母线电压是达不到工作时的电压状态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lqf196310关于你接上试一试,变频器也坏不了,有的不行里面有三相电检测 内容的回复:试过,显示正常。但是一直抱欠压故障,无法启动。想屏蔽电压检测,但不知检测部分在什么位置。求高手指点

肯定欠压,变频器是380输入就必须接380

网友E:
不行的,只能采用三相380的电压,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