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MR-ES

楼主(2012-04-03):
各位大神 我想问问 三菱MR-ES系列这个伺服能否和西门子的s7-200连接 进行伺服电机位置控制?

第二:  三菱伺服驱动器里面有PP NP PG NG  这四个信号  我想问 PG NG 这两个信号端子应该和s7-200那个段子连接?(采用集电极开路输出方式)

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集电极时不用接PG NG ,脉冲及方向信号只要接到PP NP,输出的另一端接SG,同时要将OPC信号接到24V正端

还有要注意选择漏型输出的PLC

网友B:
因为s7-200的PLC是源型输出,所以不能用伺服的集电极脉冲输出接法。

要用差分输入方式,也就是PP,NP,PG,NG,四个都接。

PP接外电源(24V)的负极,PG接Q0.0.回路中需要串一1.2千欧的电阻。

这是我搜索出来的方法,还没试验,你可以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