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程序在编译时出现错误代码1001链接错误

楼主(2012-04-03):
我们公司的一个台达的PLC程序,使用的软件是ISPSoft,写好以后检查POU文法没有警告和错误,在编译的时候就出现错误代码1001链接错误,而且又不像一般的错误还提示在哪一行出错,找了半天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我是新手,请高手指点是什么原因呢,非常感谢!

网友A:
我给你找找工程师来模拟你的程序试试,建议你把你的软件也做一个升级更新,从新按步骤走一下。www.delta.com.tw下载最新的软件。

网友B:
你可以到“中达电通”下载ISPSoft 1.03;或者点击错误或警告,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这个情况下会报这个错误,应该是有个输出直接输出了,台达技术莫老师说的。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你可以到“中达电通”下载ISPSoft 1.03;或者点击错误或警告,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平时的错误都显示哪一行,但是这个就不显示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我给你找找工程师来模拟你的程序试试,建议你把你的软件也做一个升级更新,从新按步骤走一下。www.delta.com.tw下载最新的软件。内容的回复:

谢谢,不过我这个就是官网下载的最新的了,呵呵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这个情况下会报这个错误,应该是有个输出直接输出了,台达技术莫老师说的。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我再仔细找一下看看

网友C:
程序不复杂的话你贴出来,大家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