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3-24T-E怎么才能接受脉冲编码器信号

楼主(2012-04-03):
PLC怎么才能接受脉冲编码器的信号

网友A:
欢迎加技术群:75790697

网友B:
旋转编码器知道 高速计数运算

网友C:
将DC24V的集电极开路信号输出的编码器信号的A/B信号输出端子接到PLC对应的AB相高速计数输入端上上即可,在编写高速计数程序即可,详细请参见相关手册。

网友D:
型号计数模式原始路数确认路数X0X1X2X3X4X5X6X7X10X11

XC3-24递增模式66C600C602 C604  C606  C608C610
方向+脉冲33C620;        Dir C622;        Dir C624;        Dir
AB相33C630(A)C630(B)INT0C632(A)C632(B)INT1C634(A)C634(B)INT2
看这张表,轻松解决,至于指令可以参考信捷指令篇手册,第5章节的177页,有范例的哦

网友C:
您好,您在购买编码器时,请购买直流24V集电极(NPN)开路输出信号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