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1.732 * U * I *COSφ计算电机电流,为什么总比铭牌上电流小?

楼主(2012-04-03):
比如0.55KW的三相380电机,铭牌上电流值是1.63A,比我算的值大,什么道理?

网友A:
计算电机电流,P=1.732 * U * I *COSφ,你的公式中少了效率η一项。

楼主:
效率一般取多少呢?

网友B:
效率要看是什么样的电机,国家有标准的,查查看看。

网友A:
方法1:

电机手册上查。

方法2:

倒过来算,按你说的P=550W,将U、I、COSφ代入公式,再加入效率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