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一上电就报f0001故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4-03):
      mm440一上电就报f0001故障,是什么原因呢?
       一共有3台440变频器,控制上也比较简单,有两台一上电就出现F0001故障,但是电机肯定是正常的,没有接地短路等问题。把负载摘掉,问题依旧,并且复位不掉。其中一台变频器第一次上电就出现F0001,但是直接复位,就好了。后来又出现F0001,没法复位,重新做了一遍快速调试,恢复正常。
     另外一台变频器不知道什么什么时候出现的F0001,无论如何复位不掉,恢复出厂设置,重新快速调试等,都不行。供电电源是3相4线制。没有进出线电抗器等。
    不会是变频器坏了吧?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么?

网友A:
不能坏把变频器拆开清灰吧

网友B(2012-06-13):
上电报警F0001肯定是变频器坏了,维修吧。

网友C:
不一定啊,有可能是参数设置的和电机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