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

楼主(2012-04-03):
  各位师傅能否设计一个让电磁阀延时打开,延时关闭的继电控制线路来!

网友A:
画的真棒!值得学习!

网友B:
FX电路图的控制原理与楼主的要求相差不大,可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画的真棒!值得学习!

网友D:
1, 有PLC 控制吗? 有PLC最为简单加个时间定时器

2,如是纯继电器控制电路同意一楼电路图,画得很

网友E:
“设计一个让电磁阀延时打开,延时关闭的继电控制线路来!”

1、就是说电磁阀线圈电路串联一个延时启动触点1,一个延时停止触点2;

2、当启动触点延时闭合后,必须自锁,所以必须通过一个中间继电器来完成;

3、延时启动触点1用通电延时,延时停止触点2用通电延时;

4、启动触点控制延时启动触点1的线圈,并自锁,在延时触点1延时闭合后连锁断开;

5、停止触点接通延时停止触点2的线圈,并自锁,在延时停止触点2断开后连锁断开;

网友E:
1)SB1是启动按钮;

2)SB2是停止按钮:

3)KQ是电磁阀;

4)KA中间继电器;

5)KT1、KT2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