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变频器的清洗前后

楼主(2012-04-03):
下面车间送来一台2000年的佳灵变频器   打开门子  吓我一跳   里面的原件有的都看不清了  没办法 先洗澡吧   弄了一大盆洗洁精兑的水  一把刷子   两瓶酒精   用我们同事的话说就是开始搓澡了

楼主:
洗刷刷  洗刷刷   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才算看清本来面目

网友A:
变频器用水洗?通电后不会短路吗?

楼主:
终于看清颜色了    弄到热风机前面吹了一天   报警时显示的是接地   结果一送电  报警没了   带电滚子一试   好了   弄了半天就是脏的

网友B:
用水也能洗?!高手!老板的良民!省了不少钱!

网友C:
哈哈,这工作现场也太脏了

用压缩空气、酒精加刷子清洗比较靠谱

网友D:
清洗的真干 净

网友E:
用压缩空气即可。。。。。。

网友F:
真是洗洗更健康啊,开眼了!

网友G:
用压缩空气 配合毛刷 就可以清扫干净了, 有金属粉尘的可以用那种绝缘清洗剂

网友H:
电气装置最好不要用水洗,尤其是多层电路板,进水后很难处理好,还不能用兆欧表检测,弄不好一上电就“砰”。

楼主:
这种含油的粉尘   就是油泥一样的   压缩空气根本不起作用

网友I:
果然高手,竟敢用水清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果然高手,竟敢用水清洗

我也经常用水洗一些板子,水洗后吹干再用酒精洗一次,吹干就可以用了。

网友K:
高压板可以用水洗吗?。。。。。。。

网友L:
厉害,这样的板子也能清洗这么干净。

网友M:
用心方能做好每件事。

楼主:
为了烘干线路板   我们自制了一个热风烘干机

网友N(2012-05-03):
电器设备久不久也要冲凉

网友O:
定期维护

网友P:
这得多少酒精啊

网友Q:
用什么清洗的、

网友R:
這就是高手在車間啊!!!

楼主:
用洗碗用的洗洁精   加水    然后用清水冲净   烘干

网友S(2012-07-15):
啥破玩意,太简陋的,,,,,

网友T:
脏成那样居然还能用,看来质量还是可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