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求助“中性电流”贴的解答

楼主(2012-04-03):
                             对求助“中性电流”贴的解答

一网友提出:请教各位老师问题,1》三相四线供电,负载为不对称阻性三相负载,A相接3.4KW    B相接4.5KW   C相接5.6KW,求中性线电流?

2》自耦单相变压器3KVA,初级接AC220,次级110,【求此变压器的最大电流】

3》星接三相电机,Un=380V,功率因数0.6f=50Hz,p=3kw,用三角接并电容提高功率因数到0.9,求电容量及耐压。

      这是电工基础题,我对此做了如下解答,如有不妥之处,可以指正,共同讨论。

第一题:三相四线供电,负载为不对称阻性三相负载,A相接3.4KW    B相接4.5KW   C相接5.6KW,求中性线电流?

解答:

三相四线供电的中线NA B C 三相火线的电压值都=220VA B C 三相火线的电压相互间的相位差120度。负载为不对称阻性三相负载,A相接3.4KW    B相接4.5KW   C相接5.6KW,故三相电流分别为:

Ia=3400÷220=15.45 A     (设相位角=0度)

Ib=4500÷220=20.45 A     (设相位角=120度)

Ic=5600÷220=25.45 A     (设相位角=-120度)见下图:

  解答第二题:自耦单相变压器3KVA,初级接AC220,次级110,【求此变压器的最大电流】

解:设:自耦单相变压器为理想状态,其初次级功率相等,则:

自耦单相变压器初级最大电流I1=3000÷220=13.6 A

    自耦单相变压器次级最大电流I2=3000÷110=27.2 A

       解答第三题:3》星接三相电机,Un=380V,功率因数0.6f=50Hz,p=3kw,用三角接并电容提高功率因数到0.9,求电容量及耐压。

  解:见下图:

网友A:
楼主的回答很精彩,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