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块内部构造

楼主(2012-04-03):
模块炸了   拆开看看

IGBT模块的驱动如果有问题   两个模块同时导通   就是这个下场   炸机

楼主:
这个是自带三相整流的     整流部分击穿了

楼主:
这个模块肉眼看不到故障点   但是驱动信号输入后没有输出   估计是软击穿

网友A:
楼主跟我一样,坏了的东西不喜欢扔掉,再拆开来看一下也好!谢谢分享!

网友B:
这东西看过很多了,这是整流逆变一体的

网友C:
富士的IPM模块,之前做试验的时候炸过几个。

据说里边的细导线是银质的,楼主不妨去搜集搜集

网友D:
拍的很清楚啊!

网友E:
我也回应楼主一张用于安川G7变频器的专用模块:CM165YE4-12F 202 内部构造,供大家分享。

这是CM165YE4-12F 202模块的内部构造

网友F:
楼主跟我一样,坏了的东西不喜欢扔掉,再拆开来看一下也好!我边接触器也拆开过

网友G(2012-05-09):
请教一下哪位老兄知道模块里面像果冻似的东西叫什么名字啊,哪里可以买到啊,用什么可以清洗啊,如果知道请加我QQ:534075003或打我手机13633252820贾   收费我也可以接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跟我一样,坏了的东西不喜欢扔掉,再拆开来看一下也好!我边接触器也拆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