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4udhcpu看门狗错误如何解除

楼主(2012-04-03):
请问各位前辈,三菱q04udhcpu运行中出现看门狗错误如何解除?怎样恢复cpu运行?

网友A:
看门狗时间是不是设置短了?还是程序中的循环程序没有处理好,超时了。。。。。。。。。

楼主:
是看门狗时间设置短了,重新设置延长时间后,下载到plc,不能启动运行,err灯还是闪烁,断电后重新上电还是如此,曾、怎样才能启动plc运行?请老师解答。

网友B:
Q系列的没用过,是否可借鉴FX的方式来解决,FX可以将程序一分为二,中途加载看门狗?

楼主:
我试一下在程序中加上wdt指令,程序的扫描时间怎么样才能知道是多少?用什么方法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