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点经小电阻接地和经消弧线圈接地的区别

楼主(2012-04-03):
按照中性点接地方式的不同可划分为两大类:大电流接地方式和小电流接地方式。简单的硕大电流接地方式就是中性点有效接地方式,包括中性点直接接地和中性点经低阻接地。小电流接地方式就是中型点非有效接地方式,包括中性点不接地、高阻接地、经消弧线圈接地等。在大电流接地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由于存在短路回路,所以接地电流很大,会启动保护装置动作跳闸。在小电流接地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由于中性点非有效接地,故障点不会产生大的短路电流,因此允许系统短时间带故障运行。这对于减少用户停电时间,提高供电可靠性是非常有意义的。
1)大电流接地系统
A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接地电流很大;
B为避免损坏设备,必须迅速切除接地相甚至三相,供电可靠性低;
C对系统绝缘性能要求可相应降低;
2)小电流接地系统
A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运行系统短时间带故障运行;
B对减少用户停电时间非常有意义;
C系统带故障运行,容易引发各类过电压,危害绝缘,严重时可发展成单相永久性接地或两相故障;

中性点不接地方式,集中性点对地绝缘,结构简单、运行可靠,不需要任何附加设备,投资小,适用于农村10KV架空线路的辐射形或树形的供电网络。

采用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的方式,在系统故障时,利用消弧线圈的电感电流对接地电容电流进行补偿,使流过接地点电流减小到自行熄灭的范围,可带故障运行2小时。

中性点经电阻接地方式,该电阻与系统对地电容构成并联回路,由于电阻是耗能元件,也是电容电荷释放元件和谐振的阻压元件,对防止谐振过电压和间歇性电弧接地过电压有一定的优越性。在中性点经电阻接地方式中,电阻值一般较小,在系统单相接地时,控制流过接地点的电流在500A左右,可有的控制在100A左右,通过接地电流来启动零序保护动作,切出故障线路。

网友A:
可不可以说说3千瓦(3000W)三相变压器380变220 Y0/y0的时候两个中性点怎么接好?

楼主:
已发送到你的邮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说说3千瓦(3000W)三相变压器380变220 Y0/y0的时候两个中性点怎么接好?

“3千瓦(3000W)三相变压器380变220 Y0/y0的时候两个中性点怎么接”:

1、380变220 Y0/y0, Y0星点接系统工作零线N;

2、380变220 Y0/y0,y0星点引出一条工作零线N;

3、y0星点引出一条工作零线N,与一次的工作零线电隔离,就是不要有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