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的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2-04-04):
各位大侠好,我在一段程序中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以M1.1作为输入控制端,但是在整个程序包括子程序中,再也找不到关于M1.1的任何相关动作了,那么这个M1.1是如何动作的呢??

网友A:
你得把整个程序贴出来。

网友B:
确定没有M1.1了吗?

那MB1呢?MD呢?MW呢?

有没有触摸屏呢,也许对应于触摸屏上某个按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定没有M1.1了吗?那MB1呢?MD呢?MW呢?有没有触摸屏呢,也许对应于触摸屏上某个按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确定没有M1.1了吗?那MB1呢?MD呢?MW呢?有没有触摸屏呢,也许对应于触摸屏上某个按钮。

你用cross reference看一下,我觉得应该有,你是没有看到。

网友E:
你得把整个程序贴出来

网友F:
有可能是触摸屏控制的。

楼主:
的确没有,与M1相关的都搜索过了,没有,至于是不是触摸屏控制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如果是触摸屏,要怎么在触摸屏的程序中查找呢

网友G:
绝对是触摸屏的点

内容不能少于10个字符!

网友H:
走过路过插次嘴,不象是触摸屏中的 某个按钮,应有完整的程序看看。

网友I:
这个应该是靠通讯操作的吧,比如上位机触摸屏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