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突然死机

楼主(2012-04-04):
我有一台S7-300CPU是313C的PLC今天出现运行中突然死机,关掉电源重启后,有输入,无输出,可在操作屏上却显示有输出,那位大哥知道是啥原因造成的,是模块问题还是程序掉了,知道的请告知,在此谢过

网友A:
不是死机,是缺少必要的输入条件。

网友B:
查触摸屏的输出从哪里给出来的

网友C:
看看你的CPU313C上的故障灯是否显示,如果没有从新做一下组态,查一下地址。

网友D:
突然死机? CPU的故障指示灯哪个亮了?  在线监控一下

网友E:
PLC 无输出,操作屏上有输出,是不是通讯线连接不好。

网友F:
应该不是PLC死机,多数是程序设置问题。

网友G:
检查输出供电。。。。。。

网友H:
是不是输出模块的24v电源没有连接好?

楼主:
谢谢各i位,今天我换了个CPU,但换下后出现新的那块CPU出现SF报警,CPU卡对调了报警显示系统故障

网友I:
硬件通信故障,我曾修过s7400的是底座损坏。更换后正常

网友J:
应该是模块问题,如果是程序,早就有问题了

网友K:
plc的输出点,CPU认为应该有输出,但由于硬件问题模块上的该点并没有实际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