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用向导怎么实现伺服电机的暂停?

楼主(2012-04-04):
我有一个问题求助,谢谢各位了!
假设向伺服电机发5000个脉冲,在任意一点(假设3000个)按暂停按钮,电机停止运行,拔出暂停按钮,我想让电机继续走完剩下的脉冲数(2000个),怎么实现(用向导)?

网友A:
你的伺服是哪个类别的。我把你的帖子转技术群了。看回复,有问题随时小窗留言。

网友B:
建议楼主在技术人员回复前,可以先再认真研究一下F1(软件里面的帮助)。

进来学习学习。等待技术人员回复。

楼主:
对:原创军团-净水员关于建议楼主在技术人员回复前,可以先再认真研究一下F1(软件里面的帮助)。进来学习学习。等待技术人员回复。内容的回复:

f1里面说的模糊,我也不能确定。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你的伺服是哪个类别的。我把你的帖子转技术群了。看回复,有问题随时小窗留言。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我用的是三菱J2S系列的。

楼主: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装载新当前值?

网友C:
可以使用手动控制,计发出的脉冲数,做比较来控制

网友D:
        这个不可以,向导没有那个功能。你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让PTO脉冲为很短的脉冲,例如20个、50个,只要精度达到既可。PLC里面处理,循环发送这些短脉冲。每发送一个短系列脉冲,计数器就加1,加到指定数为止。

        这个一下也说不清楚,我发过相关的贴,好像是200与台达伺服电机的例子,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翻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可以,向导没有那个功能。你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让PTO脉冲为很短的脉冲,例如20个、50个,只要精度达到既可。PLC里面处理,循环发送这些短脉冲。每发送一个短系列脉冲,计数器就加1,加到指定数为止。        这个一下也说不清楚,我发过相关的贴,好像是200与台达伺服电机的例子,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翻翻。

我想做成这样的轨迹,是不是就不能实现了?

给个你那帖子的链接,我找不到。SOS。。。客户就要求有暂停功能,还要按照上图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