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WINDOWS 7安装的step 7 v5.5版按F1不能出现帮助界面?

楼主(2012-04-04):
为什么我在WINDOWS 7安装的step 7 v5.5版按F1不能出现帮助界面?WINCC V7.0也是一样的,没有帮助?

网友A:
在桌面计算机上点鼠标右键----管理-----服务----找到Help and Support服务。然后双击。让Help and Support服务变成已启动,自动。就可以打开F1,试试看。

网友B:
在运行 Windows Vista、Windows 7、Windows Server 2008 或 Windows Server 2008 R2 的计算机上,可能无法打开需要使用 Windows 帮助 (WinHlp32.exe) 程序的帮助文件。本文提供有关帮助您修复此问题的下载的信息。

从 Windows Vista 和 Windows Server 2008 开始的 Windows 版本中,Microsoft 停止包含 32 位的帮助文件查看器。为了支持仍依靠旧 .hlp 文件的客户,Microsoft 下载中心提供用于 Windows Vista、Windows 7、Windows Server 2008 和 Windows Server 2008 R2 的 WinHlp32.exe 下载。

楼主:
主要提示以上错误 ,而不能出现帮助

楼主:
下载该文件后该如何运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