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嵌入版通讯中断后,屏的数据不置O怎么办!!

楼主(2012-04-04):
请教高手!MCGS嵌入版通讯中断后,屏的数据不置零,一直保持着正常通讯时最后的数据,怎么办!!怎么让数据置零呢?请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应该是默认的通讯故障时保持原值,应该有地方可以设置

网友B:
可以通信中断标志位来触发策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