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回路电缆的选择

楼主(2012-04-04):
电机控制回路电缆一般取多大?1.5mm2还是2.5mm2?跟送电距离有关吗?

网友A:
小功率的控制回路,0.5的就可以了.大功率接触器,最大的用1.5平方做控制线也足够了.一般来说控制线的长度不要考虑,都在十米范围内.如果觉得距离长,那就选线径大一点的

网友B:
一般取0.5-1.0就够了,距离长就适当加大一点

网友C:
请注意控制回路电压及在选型时控制线的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