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PB92V主站模块有时只能接收从站数据,不能输出数据到从站?

楼主(2012-04-04):
使用QJ71PB92V主站模块有时只能接收从站数据,而不能将输出数据传送到从站;按复位和重新启动PLC均不能实现将主站数据传送到从站;但是当使用GX Configurator-DP重新下载一下Profibus配置后又能够正常进行数据收发了;我采用的block transfer;然后选择AutoRefresh;输入数据78个字,输出数据78个字;通讯速率1.5M其他都是默认设置。网络配置:1个主站模块QJ71PB92V连接1个从站;请问我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去解决这个问题?谢谢!我用GX Configurator-DP7.03和7.06两个版本的软件都试过了,情况都是一样的

网友A(2012-09-25):
这个软件能发给我一个吗

我到处找都找不到.

网友B:
看看开关设置,是否指定的清除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