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2-04-04):
 我记得以前我接西门子420,430 启动时,接端子5和8 启动。但是我看到西门子说明书上好像接5,和9也能启动?我糊涂了。请知道的大侠分析一下
 是不是2者都可以?具体有什么不同的设置?

网友A:
都可以。在参数设置启动的端子就行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1/2012010819402300001-1.shtml这个帖子我一直保存着  对你应该有用!

网友C:
看说明书,设置对应参数···不解释

网友D:
仔细研究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E:
用开关或继电器触点直接接通5\8就可以启动,如果用5\9启动,那么9接外部直流电源负,5接正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