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变压器的傻问题,别笑!

楼主(2012-04-04):
有个问题一下子想不明白了,特此请教
一个变压器 假设 空载电流为2A(二次侧开路) ; 然后二次侧接一个电机空转 电机空转电流为10A。
问下这个10A的二次侧电流(基本都是无功电流)会影响变压器一次侧吗?也就是说二次侧的无功电流会反应到一次侧吗?
这时变压器一次侧电流大概是多少 (假设变压器效率100%,匝数1:1)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为什么说         这个10A的二次侧电流(基本都是无功电流)

楼主好像对无功概念理解有问题。。。

网友B:
无功就是占有功率不消耗功率,与电源交换功率。与变压器不能交换功率吧?与供电系统交换功率不通过变压器行吗?

网友C:
你可以量一下,一次侧一样会有10A电流的。

网友D:
一次侧会有12A的电流

网友E:
一次侧电流应该是大于10A的

楼主:
谢谢大家,就是说不管二次侧是有功电流还是无功电流,都会引起一次侧电流相应变化?

不能通过隔离变压器隔离无功电流?只能用电容补偿?

是这样吗?

网友F(2012-10-08):
都是高手,收藏下来慢慢看

网友G:
当然会影响啦,不管你的变压器匝比是多少,二次侧的负荷的增大会直接增大一次侧的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