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10轴脉冲控制的PLC

楼主(2012-04-04):
各位,10轴脉冲控制的PLC,10轴同时用,在控制精度,相应时间,稳定性等,怎样?

网友A:
控制精度是通过你的设备以及脉冲数同时决定的,详细三叔请参照说明书手册。

网友B:
用用就知道了呗,蛮好用的!兄弟

楼主:
控制精度是通过你的设备以及脉冲数同时决定的,详细三叔请参照说明书手册。

 说明书手册,是你们写的,我要看的是在实际用的/

网友C:
对:sbriugu关于控制精度是通过你的设备以及脉冲数同时决定的,详细三叔请参照说明书手册。    说明书手册,是你们写的,我要看的是在实际用的/内容的回复:

做这行就得学会自己看手册 动手  指着别人  不行的

网友A:
你好,我们在轴承设备行业中(轴承磨)可以实现的加工精度为正负2um(丝杆精度为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