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检测仪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2-04-04):
      第一,使用者使用不当;

  气体报警器使用者使用气体检测仪过程中,将空调和取暖设备靠近可燃性气体检测仪安装,当使用空调和取暖设备的过程中,如果冷、暖气流直接吹过可体报警器,就有可能造成可体报警器铂丝的电阻率发生变化出现误差,因此可体报警器应远离空调、取暖设备,避免设置位置不当引发故障。使用者使用可燃性气体检测仪过程中还应注意防电磁干扰。可体报警器安装位置、安装角度、防护措施以及系统布线等方面应防电磁干扰。使用者使用可燃性气体检测仪过程中应注意易引起故障的因素,如:灰尘、高温、潮湿、雨淋等。当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的场所需安装排气扇时,排气扇如与可燃性气体检测仪相邻设置,泄漏的可体将无法充分扩散到可体报警器附近,造成不能及时探测,怡误战机。使用者使用可燃性气体检测仪还应注意避免高温、高湿、蒸汽、油烟可到的地方。探测器上勿放置物品或挂置物品。装好的可燃性气体检测仪不能任意移动装置的位置。使用者使用可体报警器尽量选用传感器探头可更换的产品,以便于使用。

  第二,施工过程不规范;

  施工过程不规范会在使用过程中使可燃性气体检测仪探测故障。如可燃性气体检测仪未设在设备易于泄漏可体附近,或安装时与排气扇相邻设置,泄漏的可体无法充分扩散到可燃性气体检测仪附近,从而使泄漏险情无法及时被可燃性气体检测仪探知。可燃性气体检测仪如不可靠接地,不能消除电磁干扰,必将影响电压,出现探测数据不准的故障。所以可燃性气体检测仪施工过程中应可靠接地。可燃性气体报警器及接线端子设于易遭受碰撞或易进水处,造成电器线路断路或短路。焊接必须用无腐蚀的助焊剂,不然接头处腐蚀脱开或增加线路电阻,影响正常探测。探测器勿掉落或抛落于地。施工完后应进行调试,保证可体报警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第三,维护保养可体检测仪要检测可体浓度,必须使得探测器和检测环境沟通,所以环境中的各种污染性气体和积尘进入探测器是无法避免的,其对探测器造成的工作条件的损坏是客观的存在,可燃性气体检测仪工作环境较为恶劣,有许多安装在室外,维护保养不善将会导致可体报警器探测出现误差或不探测。因而定期对可燃性气体检测仪进行清洗、保养是防止发生故障的一个重要工作。

  接地应定期检测,接地达不到标准要求,或根本未接地,也会使可燃性气体检测仪易受电磁干扰,造成故障。

  建议在各类仪器在使用之前,对仪器用标气进行响应检测,以保证仪器真正起到保护的作用。可燃气体报警器和有毒气体报警器也同其它的分析检测仪器一样,都是用相对比较的方法进行测定的:先用一个零气体和一个标准浓度的气体对仪器进行标定,得到标准曲线储存于仪器之中,测定时,仪器将待测气体浓度产生的电信号同标准浓度的电信号进行比较,计算得到准确的气体浓度值。因此,随时对仪器进行校零,经常性对仪器进行校准都是保证仪器测量准确的必不可少的工作。

网友A(2012-12-10):
加强可燃气体分析仪的维护保养,保证可体报警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