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系统接地故障的危害与处理方法

楼主(2012-04-04):
      直流系统的用电负荷极为重要,供给继电保护、控制、信号、计算机监控、事故照明、交流不间断电源等,对供电的可靠性要求很高。直流系统的可靠性是保障变电所安全运行的决定条件之一。

一、直流系统故障接地的分析

    直流系统分布范围广、外露部分多、电缆多且较长。所以很容易受尘土、潮气的腐蚀,使某些绝缘薄弱元件绝缘降低,甚至绝缘破坏造成直流接地。分析直流接地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1、二次回路绝缘材料不合格.绝缘性能低,或年久失修.严重老化。或存在某些损伤缺陷.如磨伤.砸伤.压伤.扭伤或过流引起的烧伤等。
2、二次回路及设备严重污秽和受潮.接地盒进水,使直流对地绝缘严重下降。
3、小动物爬入或小金属零件掉落在元件上造成直流接地故障,如老鼠.蜈蚣等小动物爬入带电回路;某些元件有线头.未使用的螺丝.垫圈等零件,掉落在带电回路上。

二、直流系统接地故障的危害

    直流接地故障中,危害较大的是两点接地,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直流系统发生两点接地故障,便可能构成接地短路,造成继电保护.信号.自动装置误动或拒动,或造成直流保险熔断,使保护及自动装置.控制回路失去电源。在复杂的保护回路中同极两点接地,还可能将某些继电器短接,不能动作于跳闸.致使越级跳闸。
1、直流正极接地,有使保护及自动装置误动的可能。因为一般跳合闸线圈.继电器线圈正常与负极电源接通,若这些回路再发生一直接地,就可能引起误动作。如图:直流接地发生A.B两点时,将1LJ.2LJ接点短接,使ZJ误动作跳闸。A.C两点接地时,ZJ接点被短接而误动作跳闸。A.D两点,F.D两点接地,同样都能造成开关误跳闸。同理,两点接地还可能造成误合闸,误报信号。
2、直流负极接地,有使保护自动装置拒绝动作的可能。因为,跳.合闸线圈.保护继电器会在这些回路再有一点接地时,线圈被接地点短接而不能动作。同时,直流回路短路电流会使电源保险熔断,并且可能烧坏继电器接点,保险熔断会失去保护及操作电源。如图所示:直流接地故障发生在 B.E两点,ZJ线圈被短接,保护动作时ZJ不能动作,开关将不能跳闸且保险将会。D.E两点接地时,TQ线圈被短接,保护动作时及操作时开关拒跳,同理,两点接地开关也可能合不上。
直流系统接地故障,不仅对设备不利,而且对整个电力系统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规程上规定直流接地达到下述情况时,应停止直流网络上的一切工作,并进行选择查找接地点,防止造成两点接地。
1、直流电源为220伏者,接地在50伏以上。
2、直流电源为24伏者,接地在6伏以上。
三、直流系统接地故障的处理
    查找直流接地故障的一般顺序和方法:
1、分清接地故障的极性,分析故障发生的原因。
2、若站内二次回路有工作,或有设备检修试验,应立即停止。拉开其工作电源,看信号是否消除。
3、用分网法缩小查找范围,将直流系统分成几个不相联系的部分。注意:不能使保护失去电源,操作电源尽量用蓄电池带。
4、对于不太重要的直流负荷及不能转移的分路,利用”瞬时停电”的方法,查该分路中所带回路有无接地故障。
5、对于重要的直流负荷,用转移负荷法,查该分路而带回路有无接地故障。查找直流系统接地故障,后随时与调度联系,并由二人及以上配合进行,其中一人操作,一人监护并监视表计指示及信号的变化。利用瞬时停电的方法选择直流接地时,应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①断开现场临时工作电源
②断合事故照明回路
③断合同信电源
④断合附属设备
⑤断合充电回路
⑥断合合闸回路
⑦断合信号回路

网友A(2012-05-18):
“ 直流系统的用电负荷极为重要,供给继电保护、控制、信号、计算机监控、事故照明、交流不间断电源等,对供电的可靠性要求很高。”————直流系统在发生接地故障时就会对开关的操作和保护误动作都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