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发字符

楼主(2012-04-05):
我有1台omron CP1H的PLC外径CJ1W-SCU21的通讯模块。我想用这个PLC来控制一台固纬的程控电源。要通过串口阀指令,例如 :CHAN1:VOLT 12.00;CURR 0.50 。意思上在通道1输出12V,0.5A。想知道该怎样发指令。请各位大侠帮帮吗。串口指令这一块暂时不熟悉,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不过如果有这些硬件的话,还是动手试验一下最简单,外面加个电阻做负载。

网友B:
没用过等待学习。

网友C:
没怎么用过欧姆龙的PLC,不过类似于串口调试。

1.保证接线正确,是485还是232,需不需要交叉。

2.熟悉欧姆龙通讯端口控制程序,看如果实现串口通讯。

3.分两部分测试:

a.连接程控电源和计算机,用串口助手发送固定指令,用串口指令接收数据,分析接收数据格式和数据,明白如何解析数据。

b.连接PLC和计算机(串口调试助手监视),编写PLC串口通讯程序,运行PLC,串口助手接收数据,查看数据是不是否合指令格式标准?调试结果必须符合指令格式要求。

4.连接PLC和程控电源,监视指令和数据。测试电源输出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D:
用 TXDU   指令发送数据。 把要发送的数据转换成ASCII 再发送 。

网友E:
没用过这个,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等待学习。

网友G:
没用过等待学习。    从没玩过这个品牌 CPU

楼主:
对:玉树哥—王者之师关于没怎么用过欧姆龙的PLC,不过类似于串口调试。1.保证接线正确,是485还是232,需不需要交叉。2.熟悉欧姆龙通讯端口控制程序,看如果实现串口通讯。3.分两部分测试:a.连接程控电源和计算机,用串口助手发送固定指令,用串口指令接收数据,分析接收数据格式和数据,明白如何解析数据。b.连接PLC和计算机(串口调试助手监视),编写PLC串口通讯程序,运行PLC,串口助手接收数据,查看数据是不是否合指令格式标准?调试结果必须符合指令格式要求。4.连接PLC和程控电源,监视指令和数据。测试电源输出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内容的回复:

接线方式为RS232,用串口调试助手已试过可以控制,主要就是PLC指令不熟,转换成ASCII码后该怎样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H:
TXDU   指令发送数据。 把要发送的数据转换成ASCII 再发送 。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例如发送:CHAN1:VOLT 12.00;CURR 0.50   具体的指令是什么?

网友I:
刚接触欧姆龙,前来学习看看

网友J:
直接用无协议来做吧,先再设置中将串口设置成无协议通信方式

然和编写一个txdu程序,假如将需要发送的指令放在D100里面,共发送20个字节

编写以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