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s功能块通用问题

楼主(2012-04-05):
macs smartpro系统中16通道开关量输入模块FM161与FM161D有什么区别能通用吗

网友A:
FM161D是FM161的替换产品,二者可以通用,但外部接线却完全不同,可查阅和利时硬件说明书。

楼主(2012-05-10):
操作员站经常报现场控制站内模块故障,但检查正常。请问各位老师是不是与柜内温度有关

网友B:
感谢各位解答。进来学习了。初学者一名。

网友C(2017-12-21):
DCS小白,谢谢大家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