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变频器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2-04-05):
原来发过一个帖子,变频器输入电源是单相220的,则输出是三相220,有位同学告诉说接三角的有环流,会使绕组发热,我想问一下,我只是用一个0.75KW的变频器和电机,这个产生的热量会不会烧坏绕组?反正我设备上这样接的,运转了一整天,不怎么热.

网友A:
我们厂都是这样接的,也有烧坏电机的,但不是很多!大多都是电机自带的减速机坏!

网友B:
变频器输入电源是单相220的,则输出是三相220???

  输入单相220V,输出不一定是三相220V 吧,在国内一般三相异步电机采用的是三相 380 接法的较多

楼主:
变频器标牌上写着输出是三相0~输入V,输入V就是220,所以输出也应该是22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