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交流固态调压器控制问题

楼主(2012-04-05):
如上题,因为没有实物做实验,特来请教用过的朋友,我现在打算用PLC发出PWM信号来控制固态继电器,客户以前用的是旋钮电位器加下图这种固态调压器来控制加热管的,想问下,PLC不增加DA模块的情况下,能否用PLC直接控制这种固态调压器,希望对固态调压器熟悉的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种固态调压器的初次级不隔离,如果1、2端要接强电,就要注意做好隔离。

网友B:
真笨,你直接加上就行。。。。

网友C:
直接加上你就死翘了。。。。。。。。。。。。

楼主:
它的控制端子是470K--------560K欧姆输入,不知道内部结构,不知道可不可以转换成电压之类的输入,比如我的PLC发出PWM,增加一个取压电阻电路,来做。

网友A:
一般是类似这样的电路

网友D:
前来学习,谢COMM的说明

控制温度直接使用PLC的PID功能控制固体继电器不就可以吗?

网友E:
黄工可以说下它的型号吗

网友F:
1、3、4是个电位器,通过它的直流电流大小可调,电流大时可控硅的导通角大,电流小时可控硅的导通角小;

2、1、2端与负载串联后,接入交流电源,通过可控硅的导通角的大小不同,负载得到的电压、电流可以调节;

网友F:
3、你输入的“PLC发出PWM信号”电流、电压信号,极性要接对,大小要合适,也可以由小到大调试,1、2端与一个白织灯泡串联后接到220v电源,看着灯泡的亮度大小调试;

网友F:
4、1楼说得很好,注意3、4端与主电源220V是否是相通的,如果是,PLC直接接就有问题了!

网友G:
这是一个调压模块,调整电位器改变导通角,电阻最小时导通角最大;输入、输出不隔离。如果用PLC输出信号做PWM控制,可以用光耦做隔离,光耦的二极管端接PLC的晶体管输出,要有限流电阻(24V时2K以上)。光耦的三极管直接接到SSR的输入端,并联一个470K的电阻。OK

给SSR的输出端通AC220V电源,测量控制端的电压极性,决定三极管的e、c极怎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一个调压模块,调整电位器改变导通角,电阻最小时导通角最大;输入、输出不隔离。如果用PLC输出信号做PWM控制,可以用光耦做隔离,光耦的二极管端接PLC的晶体管输出,要有限流电阻(24V时2K以上)。光耦的三极管直接接到SSR的输入端,并联一个470K的电阻。OK给SSR的输出端通AC220V电源,测量控制端的电压极性,决定三极管的e、c极怎样接。

并联一个470K的电阻,PWM取压吧,需要电容滤波处理吗?输入输出没有隔离,控制端又没有强电?谢谢李老师。

网友H:
我们用PWM直接控制【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管恒温【正负0.1°】

网友G:
并联470K电阻是代替电位器起给内电路分流,相当于导通角最小状态(不导通),三极管导通相当于电位器电阻最小,模拟最大导通角。光耦的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不需要电容。

网友G:
光耦做隔离了。光耦三极管的工作电压取自SSR内部电路,加470K的目的就怕三极管截止时,电压超过反向击穿电压,有它分流电压就不会太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光耦做隔离了。光耦三极管的工作电压取自SSR内部电路,加470K的目的就怕三极管截止时,电压超过反向击穿电压,有它分流电压就不会太高。

1、光耦三极管的工作电压取自SSR内部电路,这时候,只是用PLC控制三极管的c、e之间的直流电阻;

2、已经不是楼主说的给3、4端输入PWM电流;

3、要是这样更好;

网友A:
如果勉强要用这种固态调压器,再用PLC输出信号做PWM控制,性能将会和预想的有很大的差距,因为他的移相电路就一简单的RC移相电路,用PWM控制,肯定会有问题,起码线性会很差。还不如采用普通的全隔离的固态继电器进行AC—SSR的控制,这种控制方式对加热管这些电阻式负载,是很有效的。

网友G:
说错一句话:“给SSR的输出端通AC220V电源,测量控制端的电压极性,决定三极管的e、c极怎样接。”给SSR输出端加AC220V电源要串联负载,否则SCR导通就短路电源了。

楼上说的对,不如再采购新的调功模块使用。区别到不大,都是过零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错一句话:“给SSR的输出端通AC220V电源,测量控制端的电压极性,决定三极管的e、c极怎样接。”给SSR输出端加AC220V电源要串联负载,否则SCR导通就短路电源了。楼上说的对,不如再采购新的调功模块使用。区别到不大,都是过零触发。

再次感谢李工和各位的指点,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