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π值计算,,,

楼主(2012-04-05):
小齿轮转动一圈包含了π值,因此需要修正。这个π值修正是什么意思?如何计算?

网友A(2012-06-25):
这是雷赛步进电机皮带传动时~~~他们解释的...主要是我们公司设备雷赛电机带负载就抖动   空载的情况下很平稳...我把电机转速调高后负载转速也很平稳...但是这是公司不允许的作法~~~求解释  求答案

网友B:
带负载,惯性就加大了,所以做PID运算的时候,要增加积分时间常数。。。带负载抖动,说明机器反应太快了,反应快,有时候并不是好事,现象就是抖动。。所以要让它迟钝些,与负载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