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常规检测包括哪几方面

楼主(2012-04-05):
电磁流量计常规检测通常包括电极接触电阻,电极的极化电压,信号电缆干扰,测定有无接地电位和管道杂散电流流向五个方面:
    一、电极接触电阻测量测量电极勺液体接触电阻值,可以不从管道卸下流量传感器而间接估汁电极和衬里层表面大体状况,有助于分析故障原因。
  二、电极的极化电压测量电极与液体间极化电压将有助于判断零点不稳或输出晃动的故障是否由于电极被污染或覆盖所引起的。用数字式万用表2V直流档,分别测两电极与地之间的极化电压(电磁流量计可以不停电测,也可停电测)。如果两次测量值接近几乎相等,说明电极未被污染或被覆盖,否则说明电极被污染或被覆盖。极化电压大小决定于电极材料的"电极电位"和液体的性质,测量值可能在几mV至几百mV之间。因为实际上运行中两电极被污染情况不可能完全相同对称,于是两电极上的电压形成了不对称的共模电压。不对称的共模电压就成为差模信号,造成零点偏移。
  三、信号电缆干扰的测定信号电缆受外界静电感应和电磁感应干扰会使电磁流量计零点变动。为判断零点变动是否由于受信号电缆干扰电势影响,需测定干扰大体范围和对电磁流量计的影响程度。
  四、测定有无接地电位电磁流量汁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如传感器附近电(力)机状态变化(如漏电),接地电位会产生变化而引起零点变动。检查是否有这方面影响,可将转换器工作接地C端子与保护接地G端子短路,以零点(或指示值)变动判断有否接地电位。
  五、管道杂散电流流向判别有时侯为寻找管道杂散的干扰源在流量传感器上游还足在下游,以缩小搜索范围,设法减小或消除杂散电流干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