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2-04-05):
龙门式起重机使用安川G7系列变频器进行调速,已使用一年。最近出现在减速过程中频繁报Vcn  Failure故障。查询故障代码表无此项内容。恳请告知故障原因以及对应的解决办法。

网友A:
这个故障是不是三项电流不平衡

网友B:
——安川G7系列变频器在使用中有时会出现VCF故障, 这个是主回路电容器中性点电位故障,原因可能是: 1、主回路电容因时效变化等而导致容量不足    2、变频器模块不良    3、输出缺相    4、载波频率设定不当    5、在v/f和无PG矢量控制模式下,电机连续失调。解决办法有: 1、更换大电容器  2、调节载波频率 3、减轻负载,延长加减速时间   4、更换变频器驱动板或模块

转自:http://www.gztd-98.com/sdp/110771/2/cp-1000107/0/%E7%94%B5%E6%A2%AF%E7%BB%B4%E4%BF%AE%E8%AE%BA%E5%9D%9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