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离心水泵改变频节能吗??

楼主(2012-04-05):
2台55KW离心水泵并联运行,直接启动,2台电机运行电流均为105-110A,两台离心水泵进水阀门开启大余约70-80%,出水阀门全开,目前用水量刚好够用。请问又节能空间吗?是否把进出水阀门全开了,可以考虑节能空间?

网友A:
节能空间不高,改变频成本高,维护成本高。

网友B:
出水阀门全开,目前用水量刚好够用,那就是变频器满HZ运行了,没有节能空间,反而增加成本,不如用软启动器,一拖二。55KW直接启动对电网冲击大。

网友C:
是否可以一台全功率运行,另一台作为变频使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调节出水阀而将进水阀控制在70%左右呢?你可以试试给进水阀全部打开,在关注下用水量,要是超了那就有节能空间。可以用一台55kw变频器1拖2就可以了。

网友E:
  变频运行不一定全是节能的说,且变频器本身也需要共电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