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伺服问题集中求助。

楼主(2012-04-05):
各位朋友好,我第一次使用伺服系统。问题持续更新中。。。。

4月5日:我现在打算用一台西门子的200系列的PLC控制台达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功率为3KW。

看台达的说明书,需要用三相220V交流电。这样是不是我得选择一个变压器啊?是三相380变220的?具体是什么型号,比如要用正泰或者是德力西的。这个变压器的名字叫什么啊?三相干式变压器?还是隔离变压器?

5日问题暂时解决,谢谢回答的朋友。

4月9日:西门子200的cpu,晶体管输出的,一个可以控制2台台达伺服吗?需要不需要加模块?是加EM253模块吗?

谢谢了。以上只是问题之一。还有其他问题我在更新求助。

网友A:
你下载B2手册 WWW.DELTA.COM.TW 有介绍 可以好处理的。其他的我发到技术群给你研究回复。

网友B:
三相伺服变压,380转220。

另,不要用所谓的电子式变压器,个人观点。

网友C:
如果驱动器没有指定,建议选一款AC380V供电的伺服,可以省掉变压器,一个3kW的伺服,需要选更大VA的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三相伺服变压,380转220。另,不要用所谓的电子式变压器,个人观点。

求解!为何不建议用电子式变压器。我看到好多人都在用。这种变压器占用空间比较小!

楼主:
对:波恩关于三相伺服变压,380转220。另,不要用所谓的电子式变压器,个人观点。内容的回复:

谢谢老兄,你的说话正合我意,三相变压器,我选择的是正泰的一款,5KVA,干式三相变压器,输入380V,输出220V,不过体积有点大。一开始我百度里面搜索的时候净电子式变压器。体积很小,跟个开关电源差不多大。

楼主:
甲方指定用台达,我们的功率是3KW,据说这么大的需要三相220v电源,不是单相220。我不知道有没有直接用三相380V的。

我也听说要放到一个等级的变压器,所以我选择的是5KVA的。不知道合理不合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E:
伺服电子变压器应该比较方便的

网友B:
问问台达有没有380V交流输入的伺服驱动器,如果没有,220Vac的就必须用变压器从380Vac降压使用了。

至于变压器的容量,建议参考目标伺服驱动器对输入侧的VA容量要求,估计肯定会大于3KVA,用5KVA个人觉得问题不大,具体情况还是参考原厂手册,或咨询原厂吧。

至于所谓的电子式变压器,没见哪个对客户负责任的大厂在用。虽然没拆过那东西,估计里面就是可控硅三相削波电路,谐波污染,功率因数都是问题,再万一误触发一下,380V的峰值没削去,就该削你的伺服驱动器了。个人曾向某个推销电子式变压器的厂商索取标称额定功率下的纯电阻负载、电容负载、电感负载的功率因数和谐波指标,至今未能提供。至于是有没有能力提供,还是敢不敢提供就不好说了。以上观点纯属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D:
台达伺服已经有380V交流驱动器,可咨询当地分公司或代理商!

网友F(2012-06-17):
西门子200的cpu支持两路高速脉冲输出 可以控制两台伺服电机 不用位控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