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4-05):
这是一个新风系统控制图,有点不明白,比如说对于风阀的控制,怎么有两个点,既要数字输入又要数字输出?我想一个信号应该足够了吧,初次接触DDC,请教大家!

网友A:
风阀控制数字量输出是开启控制,数字量输入是风阀状态返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阀控制数字量输出是开启控制,数字量输入是风阀状态返回。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