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工作中停止 显示STOP,得重新按(STOP RESET)键,才能启动

楼主(2012-04-05):
台达变频器工作中停止 显示STOP,得重新按(STOP RESET)键,才能启动,没有故障显示,求帮助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的输入电源的电压不稳定,导致变频器低电压报价。LU报警时不记录的。

网友B:
也有可能开关电源有问题,导致电压检测有问题。

网友C:
我觉得:1,是正转和反转同时接通;2,是反馈值高于设定值(PID)。

网友D:
哪个型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