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单片机控制系统比较

楼主(2012-04-05):
单片机控制系统仅适用于较简单的自动化项目,硬件上主要受CPU、内存容量及I/O接口限制,软件上主要受限于CPU类型有关的编程语言。现代PLC的核心就是单片微处理器。虽然用单片机做控制部件在成本方面具有优势,但是从单片机到工业控制装装置之间毕竟有一个硬件开发和软件开发的过程。虽然PLC也有必不可少的软件开发过程,但两者使用的语言差别很大,单片机主要使用汇编语言开发软件,所用的语言复杂且易出错,开发周期长。而PLC使用专用的指令系统来编程,简单易学,现场就可以开发调试。与单片机比较,PLC的输入输出端更接近现场设备,不需添加太多的中间部件,这样节省了用户时间和总的投资。一般说来单片机或单片机系统的应用只是为某个特定的产品服务的,单片机控制系统的通用性、兼容性和扩展性都相当差。

网友A:
单片机控制系统的通用性、兼容性和扩展性都相当差

单片机是小鸡G,老老实实尿条弧就中鸟~~~~~

~

你那傻大黑粗臭滴大水牛,惹是生非滴,,,把你大水牛扩展一哈,绑个锄头去犁地,,中不中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