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宏指令怎么做?

楼主(2012-04-05):
我是读取ABB的压力,可里面的数值是以百分数显示的,加入我读取的数值是50,那么我想在屏上面显示为8.0

读取的数*0.16   这个应该怎么写?最好能发个做好了的例子,谢谢了。

还有就是MT8000怎么增加新窗口啊,目前没有书,用的屏幕牌子太多了,最近脑子糊涂了。

MT8100I能播放动画吗?支持什么格式的?或者我用一个图片有很多状态,怎么让它自动循环状态?

还有个问题是,谁有MT8100I的网络设置教程?

网友A:
呵呵,楼主的心情我能理解,品牌多了,会搞串,关于宏指令的编写,我在本版块中做了实例,可以去搜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的心情我能理解,品牌多了,会搞串,关于宏指令的编写,我在本版块中做了实例,可以去搜索看看。

麻烦老师帮我写一个吧,QQ52843790

网友B:
很简单啊,我写了一个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b
GetData(a, "MITSUBISHI FX2n", D, 200, 1)
b=a*0.16
SetData(b, "Local HMI", LW, 2, 1)
end macro_command

没用过ABB,就以三菱2N为例,读取D200中的数值,乘以0.16,写入HMI的LW2,做个显示元件就可以了,记得PLC控制里的触发条件。

网友C:
路过,,留下脚印,,,,

网友D:
QQ:1446048362
TEL:13957649641

--台州,浙江,大陆地区要威纶触摸屏的找我咯,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