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

楼主(2012-04-05):
如何编写一个三菱PLC简单程序X001启动,X002停止。当按X001启动时,Y000输出。当按X002时,Y000停止输出。

用的组态软件是步进科技的EV5000,用触摸屏控制Y000的输出,请问启动Y000应怎样写入PLC地址?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品牌的屏 , 但是你这个程序在 PLC 中做是很简单的说

网友B:
触摸屏用内部地址 比如M0 M1等

启停的程序很简单了

www.ytleader.cn

网友C:
楼主貌似没学过电气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兰关于触摸屏用内部地址 比如M0 M1等启停的程序很简单了www.ytleader.cn

我在触摸屏里放了一个位状态设定开关,请问地址类型是在基本属性里改,还是在控制设置里改?

网友E:
“用触摸屏控制Y000的输出,”

1、触摸屏的启动、停止输出对应PLC的输入点数X001、X002;

2、根据输入点数X001、X002,输出点数Y000,对PLC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