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变频器asc510,如何禁止控制盘的反转

楼主(2012-04-05):
当变频器运行的时候,按控制盘上的方向会改变运行方向吗?如何禁止?

网友A:
如果控制选择的是本地键盘控制的,那可以,如果要禁止,设定参数将倒转禁止

网友B:
设置参数1003

1=固定正转

2=固定反转

3=双向

网友C:
设置成端子控制方向,控制盘就不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