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变频器报低电压报警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05):
手里有台A540的变频器,上电报E.UVT,低电压报警。拆开变频器更换A7800后,还是报警,这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出在哪里,大家有会修的吗?

楼主:
大家没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

网友A:
公司网站:www.bpq7.com

好消息。三菱促销咯!促销咯!本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三菱工控自动化产品的推广,应用和销售。优惠多多FR-A740 高性能矢量变频器  FR-F740 多功能型、一般负载适用

FR-E700系列 经济型高性能变频器  FR-D700系列 紧凑型多功能变频器

F740-30k 37k 45k 55k 75k 90k 110k 132k 160k 185k 220k 250k 280k 315k 355k 400k 450k

A740-30k 37k 45k 55k 75k 90k 110k 132k 160k 185k 220k 250k 280k 315k 355k

全部现货出售,三菱变频器C9全部现货。三菱PLC  FX1S FX1N 系列全部到货,FX1S-10MR/mt-001   FX1S-14MR/mt-001  FX1S-20MR/mt-001 FX1S-30MR/mt-001 FX1N-14MR/mt-001 FX1n-24MR/mt-001 FX1n-40MR/mt-001  FX1n-60MR/mt-001 X2N-48mr/mt-001 fx2n-64mr/mt-001 fx2n-80mr/mt-001 fx2n-128mr/mt-001      欢迎向我询价,我的联系电话是15202004396  网站:www.bpq7.com

网友B(2012-06-13):
思路正确,只是HCPL7800基本不坏。

网友C(2012-11-18):
好多三菱A540的变频器,上电报E.UVT,低电压报警。并不是更换A7800后,就会好的,还是报警,要仔细查看大ic的呀。好像只有10-20%是7800坏了。找我修,修的快,保用时间长。

网友D:
呵呵,看可控硅是否焊好?主板连接排线换个试验下,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换个主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