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阀门控制,大家过来帮个忙!在线等..... ......

楼主(2012-04-05):
有一阀门,开度0--90度。从0到90时间约为30秒!

   现在想用时间与阀门的对应关系来连续调节阀

    0-----90对应0-----30S。请问大家我什么办法,用的是原有西门子PLC315-2DP,(为节约开资,不用阀门伺服控制器,所以在这里大家就不用多提了。)谢谢大家!最好能做PLC程序!

     要求如下,在画面上做一个按钮,如30%    40%    50%     60%...... .......当我按下时!阀门从0走到设定的开度!

网友A:
阀门定位器

网友B:
用一个定时器,定时的时间变量由控制画面上的按钮给定,范围0-30S,然后由定时器去控制阀门。

网友C:
记得用过一个西门子的阀,带位置反馈的,比较容易精确控制,不知道楼主说的这个有没有,还有,PLC上有AD模块吗?能测量阀的位置,如果都没有,那只有靠时间粗略来控制了,程序改天弄吧。。。。。。。困死了。。

网友D:
开到位,关到位应该有反馈的,可以用着两个点加计时器来实现时间控制

网友E:
“从0到90时间约为30秒!”,动力是个什么电机,有传动齿轮没有,传动比多大,功率多大?

网友F:
300里面有个功能块是专门做三步控制的。一定有。你找找。我是无意中遇到过看了一眼。

网友F:
用时间来做仿真的话肯定在来回行走当中失去准确的位置的。因为毕竟阀门的电机启动和停止是一个过程。连续10次向前走1秒,然后一次向后走10秒就已经回不到当初的位置了。

单纯位置控制的话就一定要位置反馈。如果是用于阀门流量的过程控制的话,比如说控制火枪加热,控制水量调温,控制页面高度这些的话反馈可以直接取控制对象的值送回去三步控制。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用过一个西门子的阀,带位置反馈的,比较容易精确控制,不知道楼主说的这个有没有,还有,PLC上有AD模块吗?能测量阀的位置,如果都没有,那只有靠时间粗略来控制了,程序改天弄吧。。。。。。。困死了。。

谢谢,哈

网友G:
不是很明白,气动阀门吧?是开关量说开就开,关就关,又不是比例调节阀,怎么用定时器控制呢?不明白!!!!

~\(≧▽≦)/~

网友H:
0-90度的阀门应该是气缸角行程的阀门,因此这个阀门要想实现准确的阀位开度控制,必须使用可控的气缸输入气源信号,也即是输入的气源信号可控,所以需要阀门定位器加阀位反馈输出。如果所用电动阀门则最简单的就是在每个位置安装限位开关到达设定的限位值后就停止动作。

网友I:
从0到90时间约为30秒,那30%就是约为10秒

有个办法:

1:当按下按钮,设定开度>实际开度,阀门1秒接通一次(数值增大),然后实际开度和设定开度比较,当等于或者大于实际开度时停止输出(有误差)。

2.当按下按钮,设定开度<实际开度,实际开度和设定比较,阀门每秒接通一次(数值减小),然后实际开度和设定开度比较,当等于或者小于实际开度时停止输出(有误差)。

3.误差是1秒内的开度量。

网友J:
1,  这个要看你的阀是用什么控制,气动(气动的话在进气也可加模拟量输出大小控制)还是电机控制,

2,  阀门动作多大有模拟量信号返回不,有的话可在程序中加个阀开到这个位置就停

3, 也可用楼主说的设定时间值来控制阀门的开度,但 PLC 中的定时间器一般偏差较大, 开度可能不是很准的说, 要的话程序一定放在 OB 块内做

网友E:
1、觉得还是在阀门上同步做一个指示阀门位置的直观的显示装置,然后用点动操作的方式,看着阀门显示位置,控制阀门到指定的位置;

2、用时间操作,确实存在8楼芳季说的问题!

网友K:
市场上有现成的产品,阀门自带一个电位器,阀门在开、关动作时,同时也旋转了电位器,通过外加的电压,输出可变电压信号。将此可变电压信号输入到PLC的A/D接口,即可满足楼主的要求。

楼主:
阀门为电动阀,不是气动的!

 阀门自带有电位器,但是领导不想用!

   因为要加新的模块,在通过编程来计算阀门的开度!还有一种方案是用WF-S位发模块,通过电位器的变动,便其输出4---20MA,然后在进PLC!这种模块我们有!也被否觉了!所以比较纠结.....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