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CHI机器人安全回路的问题

楼主(2012-04-05):
最近我所在公司在安装调试机器人,再接安全回路时发现将我们现场四台机器人串接起来接到安继上无法实现功能。

表现是控制柜和操作面板的任一个急停拍下所在工位安全继电器没有掉电,唯有两个都拍了才会停掉电。

求解!!!

网友A:
安全继电器是常闭点吗?还是并联起来的常开点用的。。。。。。。。。。

网友B:
查两个急停按钮是并联的还是串联的。

楼主:
并联合串联都试过,串联根本就无法停止,并联就像我说的那样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安全继电器是常闭点吗?还是并联起来的常开点用的。。。。。。。。。。 内容的回复:

最初设计的时候是将四台机器人的输出电路板中的两个急停回路分别串联接到一个安继的两个通道中,但最后发现不可行

网友B:
撇开机器人,直接在安全继电器上模拟回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