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培训下西门子PLC的编程及应用,请前辈推荐下培训学校

楼主(2012-04-05):
我是自动化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在学校学习过基础的三菱PLC编程及应用,现在想学习西门子PLC300/400的编程及应用的知识,以前没有接触过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和PLC,请前辈推荐一下好的西门子PLC培训学校,谢谢啦

网友A:
在学工控就有教程,还有在新培训啊

----------------------------------------------------

http://www.xuegongkong.com/course/details/20090525195427373F5.html

S7-300和S7-400梯形逻辑(LAD)编程

130×130
课程名称:S7-300和S7-400梯形逻辑(LAD)编程
隶属用户:chys
类型:文本教程性能
好评:0
差评:0
课时:1
【MP:1
--------------------------------------------------------------------

《西门子S7-300/400视频教程》—第一部分(光盘+教材)

200×160
课程名称:《西门子S7-300/400视频教程》—第一部分(光盘+教材)
隶属讲师:程子华
隶属机构:
类型:Flash教程
课时:35
【MP:290】     【RMB:290
我要学习

课程介绍

西门子S7-300/400视频教程 (一)

       西门子S7-300/400的PLC在我们实际工程中应用的比较多,特别是一些大型的设备中,使用非常普及,因此很多人想学习S7-300/400PLC的编程,可以说我们现在市面上介绍S7-300/400的书非常多,什么“---从入门到精通”,“----编程大全”等五花八门,但是翻开书,基本上是西门子公司推出两本手册《S7 300 教程从入门到精通(中文)》和《S7-300  S7-400语句表(STL)编程手册》的翻版,我想大部分人买了这些书来看,都看不懂,现在市面上的各种培训也很多,学习S7-300/400编程动辄就是几千元,学习成本非常的高,学习效果还不佳,所以不停有学员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推出S7-300/400的视频教程。本人由于工作也比较忙,所以开发新课程的进度也比较慢,千呼万换,现在终于有一部分和大家见面。

       由于S7-300/400的PLC功能是很强大的,要全部学完他,需要分几部分推出,第一部分是讲解S7-300/400硬件的组成和种类,选型,系统的组态,软件的安装和使用,以及S7-300的指令部分,并且利用指令进行编程,这是学习S7-300的基础。S7-300有3种设计程序的方法,即线性化编程,模块化编程和结构化编程。

第一部分只是应用线性化编程,这种编程整个程序是在组织块OB1中,程序比较简单,只是适用于编写一些简单的程序。前面学过我讲的三菱系列和S7-200系列的视频的学员,学习我讲的S7-300应该很轻松就能学懂。
第二部分主要学习模块化编程和结构化编程思路,主要是利用各种功能块,功能,数据块、局域变量和中断等一些功能进行编程。然后还要讲解顺序功能图语言S7 Graph进行编程。
第三部分主要是讲解常用一些模块的应用,比如A/D  D/A转换,定位模块,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等。
第四部分是S7-300/400的网络通信部分。

这套视频采用了加密技术,文件可以任意复制,但是需要我给注册文件才能播放。

西门子S7-300/400视频教程(第一部分)内容介绍:

一、西门子S7-300/400中文版编程软件

二、视频教程1——35节

6节电源和CPU的接线
7节位逻辑指令
8节位逻辑指令的案例分析
9节定时器指令1
10节定时器指令2
11节定时器应用案例1
12节定时器应用案例2
13节计数器的概述
14节计数器应用案例1
15节比较器案例1
16节定时器、计数器、比较应用案例
17节时序控制案例-喷泉
18节定时器、比较器的应用-电铃的控制
19节比较器案例5-存储仓库的控制
20节四则运算指令及案例1、2
21节自动售货机案例
22节浮点数四则运算案例1
23节浮点数绝对值案例2
24节浮点数的平方、平方跟、对数、指数等案例
25节三角函数运算案例
26节MOVE赋值指令
27节数据转换指令
28节数据转换指令应用案例2
29节数据转换指令应用案例3
30节移位循环指令
31节移位循环指令的应用案例
32节字逻辑指令
33节状态位指令
34节主控指令极其应用案例
35节 跳转指令

网友B(2012-05-08):
如需PLC编程系统全面学习的朋友,可了解苏州众为PLC培训中心,在苏州和济南都有学校,只做PLC编程培训,入门到精通,详情了解请联系众为罗老师  电话18662604249  QQ:1750597091   网站:http://www.plcsz.com  进网站可技术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