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故障

楼主(2012-04-05):
西门子440变频器是90KW,外部有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变频器一通电,变频器的整流板子就爆,请哪位高手给我解决一下,急!

网友A:
估 计 有 短 路 现 象 。

网友B:
先把制动单元的线拆掉试试

网友C:
也正在学习440,来你的帖子学习,积累经验。

网友D:
变频器拆掉负载,拆掉制动单元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先把制动单元的线拆掉试试

网友F:
1, 先测量输出有无短路

2, 如有短路,拆开制动电阻再测量

3, 拆开制动电阻还短路就再拆开输出负载线

网友G:
看样子有短路的地方!再深一些就检测一下驱动板!-

------------------------------------------------------------

北京西门子售后维修中心

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楼主:
把制动单元拆啦,板子没爆,制动单元怎么检测

网友H:
这种情况我也觉得是短路